请教modelsim读宏定义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ip,里面有几个*.inc的宏定义文件,要在很多.v文件里include这些文件(*.inc) ,觉得那样太麻烦了,

想请教大家可以象nc,vcs一样,先读*.inc文件,然后再读.v文件吗?而且这时.v文件里就不用include了,这样就不用在做路径去include?

语法是什么?

网友:
1。首先你的文件*.inc是什么东西?如果是些cell单元,use vlog +libcell 同时你要用 -y or -v 将你存放*.inc的目录和文件告诉simualtor。
2、如果你的*.inc不是库单元。那你就只有include,我不认为这跟仿真器有什么关系。

楼主:
请大家指教啊

楼主:
麻烦大家多支持啊

网友A(2009-07-17):
期待高手出现中~~~~~~~~~~~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中~~~~~~~~~~~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前辈解决了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