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I使用中的报错

楼主(2009-06-03):
最近自学,在搞PLI,参考一些稀少的材料,做了个最简单的pli,可是还是报错……
废话说少,如下:
c代码  hello.c
#include "veriuser.h"
static PLI_INT32 hello()
{
    io_printf("Fuck PLI!\n");
    return 0;
}
s_tfcell veriusertfs[]={
  {usertask,0,0,0,hello,0,"$hello"},
  {0}
};
v代码  hello.v
module hello;
    initial $hello;
endmodule

生成hello.dll文件copy到modelsim的win32文件夹下

modelsim下输入:vsim -c -pli hello.dll hello
报错:
# ** Error: (vsim-PLI-3001) Failed to find init_usertfs function or veriusertfs array or vlog_startup_routines array in PLI object file "C:\Modeltech_6.0\win32/hello.dll".

呼唤明白人解释,自己琢磨实在是没有头绪……唉……

网友(2013-04-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7-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14-09-17):
如果使用的是vs的C++环境,可以在每个函数前面加: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修改后的代码是: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PLI_INT32 hello()
{
        setbuf(stdout,(char*)(0));
        printf("hello pli");

        return 0;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s_tfcell veriusertfs[] = {
        {usertask, 0, 0, 0, hello, 0, "$hello"},
        {0} /* last entry must be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