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置GPIO Pin的属性时,为什么有的Pin要设为Pull_Up/Pull_Down?

楼主(2009-06-03):
如题,其中有的pin为输入pin,有的pin为输出pin,但是为什么要设置一些pin的属性为pull up或者为pull down,pull up/pull down到底是干吗用的?怎么知道为什么要设为这个呢,聆听各位大虾的教诲!!

网友:
输入PIN加上、下拉电阻,是为了当来自于外界的输入信号消失时,输入PIN有一个可以预计的状态;
输出PIN加上、下拉电阻,是为了改变输出信号驱动能力。。。。。。

网友:
还有就是为了电平匹配

网友:
二楼的说的很到位

楼主:
二楼很牛很high

网友:
说白了,比如上拉电阻,可以自己选,选的上拉电阻小,从公式(I=U/R)可得,输出的负载电流也就大了,也就是所谓的大负载能力

网友: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并不是都是用于驱动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有的CPU的上下拉电阻在GPIO座位输出的时候是被禁止掉的,比如高通的BASEBAND的GPIO就是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这些GPIO的输出是PUSH-PULL的,驱动直接从上端MOS/BJT驱动。
但是51单片机的P0口时OPEN DRAIN输出的,所以要输出高必须增加外部上拉电阻。而P1,P2,P3口的输出不是PUSH-PULL的, 输出端与P0口差不多,只是在输出端内部集成了一个上拉的电阻而已。我们在分析GPIO是否上拉或者下拉的时候还是需要看GPIO的内部结构,如果没有内部结构的话,只可以从SPEC上看该引脚是SOUCE呢还是SINK。如果是SOURCE/SINK的话说明内部是PUSH-PULL,如果只是SINK的话,那就是OD+内部集成上拉电阻。
如果是输入的话,当然希望在没有输入的时候保证输入引脚有一个稳定的电平。所以一般都需要增加一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这个比较简单了。

一点愚见,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输入加上下拉电阻是为了防止外部信号的干扰。
输出的话如果没有负载其实可以悬空的。

网友:
有时 在低功耗模式一定要注意这些端口的pull up/pull down, 这些地方会有电流消耗的

网友(2009-11-11):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并不是都是用于驱动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有的CPU的上下拉电阻在GPIO座位输出的时候是被禁止掉的,比如高通的BASEBAND的GPIO就是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这些GPIO的输出是PUSH-PULL的,驱动直接从上端 ...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到位了,看一下GPIO的结构就知道了,还有些是有BUS_HOLD的.......还有些是总线需要的,如I2C.....

网友: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并不是都是用于驱动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有的CPU的上下拉电阻在GPIO座位输出的时候是被禁止掉的,比如高通的BASEBAND的GPIO就是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这些GPIO的输出是PUSH-PULL的,驱动直接从上端 ...
引用 网友A:

牛人呀,呵呵

网友:
有点难懂

网友:
10说的好明白啊,顶一个

网友(2009-12-12):
比较详细,顶一个

网友(2014-09-01):
同志们都很牛!!!

网友(2016-12-04):
大家的见解都很有意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