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dc2008安装问题

楼主(2009-06-03):
大家好,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了synopsys dc2008, 从网上下的两个文件linux 和common,这两个文件里都有syn.taz,我两个都安装了一下,提示:有可能覆盖和重新安装,我没管。从网上下的license ,和自己做的license,都提示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只要安装一次syn.taz,除了这两个文件,还要用install和scl,你是用哪个版本的系统?

楼主:
ubuntu8.04,但是我装的时候发现两个syn.taz的大小不一样,现在dv 可以启动了,但是我的在线帮助不可以用

楼主:
还有,synopsys dc2008的库有何规定,是不是不同的代码需要不同的库,我是菜鸟,

网友:
建议安装在red hat AS 4 linux版本的操作系统上。

synopsys的软件对linux版本有要求,具体可以到synopsys网站上查询。

网友(2009-10-30):
我正要装呢,多谢指导

网友:
谢谢楼主,东西很好

网友(2012-07-31):
同问,到底应该装哪个 sy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