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8mil过孔焊盘大小

楼主(2009-06-03):
请教一下(如果有PCB制作厂家的工程师更好了)
PCB中0.8mm的BGA通常使用8mil的过孔,请问一下孔盘一般都是多大?是否跟板厚有关?
如果盘不能小,那么铜皮到孔盘的间距最小能做到多少呢?
当然是在能保证PCB量产的前提。
谢谢了!

网友:
一般pad比孔大10,反焊盘比pad大10mil就ok了,这样的孔一般都可以满足pcb厂家的加工要求。

网友:
路过我顶了一下哦

楼主有时间也到我刚开的dj铃声网站看看,里面有最好听的手机铃声。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0.8mm的BGA的问题。我现在使用8mil的孔,盘就是8+10=18mil。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
0.8mm=31.5mil,31.5-18=13.5mil,因为成本原因,控制PCB层数,所以在走线层要铺电源,铜皮到孔盘的最小距离一般是5mil,那么13.5-5*2=3.5mil.
3.5mil的铜皮光绘输出就会产生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1、首先确定厂家可以给你加工3.5mil的窄铜皮,一般来说,最少6mil我认为比较保险。2、0.8mm BGA这么处理我认为在工艺上还是有风险的,至于,光绘的格式,可以选择采用274X的格式试试,不知道你目前用的是什么格式?

网友:
3.5mil的窄铜皮很悬

网友:
不太明白,请高手继续讨论

网友:
这个指标是FAB厂家给的。没统一的规定

网友:
确实是厂家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