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次求助基本问题

楼主(2009-06-04):
能量信号都是有傅里叶变换的么???

先给我一个明确的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是的话然后再给出严格的证明

不是的话请给出一个反例

还有一个

有没有周期信号是能量信号的

看了很多书上都是说的“周期信号一般都是功率信号”这里的一般怎么讲???

那特殊情况是什么类???

我后来想到一个周期信号可以是非公非能信号

那么敢问有没有周期信号是能量信号

同样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yes or no

然后是的话给出严格证明

不是的话给出一个反例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从能量和功率角度,信号可分为三种:
1.能量有限;
2.功率有限;
3.能量功率都无限。

一切都可以从能量与功率的基本公式再加上一些高数里面的极限知识可以推导出来的。
我个人的理解是:
1.能量有限是功率为0的充分条件,逆命题不一定成立,比如直流信号;
2.功率有限是能量无限的充分条件,逆命题不一定成立,这个例子很多。
3.功率无限是能量无限的充分条件,逆命题不一定成立,2就可以作为反例。

总结一下就是看功率表达式极限的类型:无穷/无穷,无穷/常数,常数/常数;后两种还简单就看第一种的不同情况了。

个人拙见请大家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