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问题,向大侠请教了,有关LNA的(感觉Thomas Lee那本书有错啊)

楼主(2009-06-04):
1. 如何从Hspice model里得知Cox的值呢?是先从model file里查Tox的值然后用εo/Tox这个式子算吗?
2. Thomas Lee写的那本RFIC的书里面关于LNA design那章给了个single-ended LNA design的例子,可是我觉得他算截至频率wt出错了。参数是这些:Leff=0.35um, drain current=5mA, W=500um, Cox=3.8mF/m2, Un(mobility)书里没写,但0.5um一般是450cm2/v-s这样吧,我算出来的截止频率是350Grps,但书里写的是35Grps,那位大侠能否验证一下?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3. 一直没搞明白LNA(最简单那种,共源的,source接一个L,drain接一个L,分别在input和output和MOS管电容谐振),负载只是电容,不带电阻的那种,voltage gain是怎么得出来的?按典型的analog circuit来看,CS Amp voltage gain=gm*Rd。对于LNA,voltage gain等于什么呢?等于gm*ro (ro是电路高频下的输出等效电阻)?

网友:
1 Y  cox=e0*er/tox
2  tsmc.18RFCMOS FT最高只能达到四十多G , 所以.35是不可能达到你所的55GHz的, 公式就是gm/cgs,很到算
3 Source degreneration LNA的增益 是匹配增益,看谐振点上的增益,你自己去推,非常容易.

网友:
N人  现在都研究到这个份上 ,我才开始安装软件。软件都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
As 'lordfire' mentioned, for RF Front-end design, the power/impedance matching is more commonly used since the received signal power may relatively weak, while voltage gain is suitable for the (Low-frequency) analog IC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