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差分运放的slew rate的测量!

楼主(2009-06-04):
设计了一个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怎么样测试它的压摆率和建立时间?还请高人指点。最好给出测试的电路图。不甚感激!

楼主:
还请大侠指点一下了。自己找了些资料,介绍的方法好像不怎么行。
期待大侠指点中。。。。

网友:
可以使用Hspice里的测量工具吧

楼主:
楼上说的测量工具指得是波形测量工具是吧. 那个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测量电路, 不能测量的话, 波形也就无从谈起了.
就是希望提供一种测量的思路,就象测量其他的参数一样,需要构造一定的电路.

网友:
简单的方法,可以看看Allen那本书上有关于运放的仿真

楼主:
书上给的是单端输出的运放的测量,全差分的应该不同吧。

网友(2011-01-09):
给个大的阶越信号

网友(2012-04-01):
你好!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电路图~~

网友(2014-07-15):
和单端运放的电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可以用仿真工具里的计算器,里面有个函数就叫slew rate ,用哪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