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偏置需要启动电路吗

楼主(2009-06-04):
看看有没有简并点

网友:
看你IQ是否会启动了

网友:
你太无敌了 讨论问题
你还要出售附件  真无语

网友:
貌似需要

网友:
需要的咯。你先假设自偏置的两条电路电流都为零,看看系统能不能维持平衡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要看你的Iref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从专门的偏置电流模块取过来的,就不需要
如果是self-bias,startup电路是需要的

网友:
显然需要的

网友(2010-07-27):
我看需要,电流源连到一个管子的漏极 , 如果这个管子的栅极电压为0 , 这个状态会持续下去 , 即使这个管子的漏极可以被电流源充到VDD

网友:
分明是个电流镜而不是电流源,根本就没有启动问题。

网友:
当然需要了 ,否则右边的三条支路电流都可能为 0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带反馈的电流镜,根本就不存在启动的问题,汗````````

网友:
当然是需要的

网友(2012-03-15):
外灌IREF就不需要的

网友:
应该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助大大,如果反馈电压一直为零,那第一排和第二排下面的两个管子怎么镜像阿?

网友:
要。自己的电流送到后级产生电压,又回头偏置自己的cascode,就构成了一个环路。和自偏置的bandgap在电路理论上异曲同工。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如果Iref是固定偏置源产生的话,应该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称赞一下你,正确而且说对了问题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错了呵呵,确实需要启动电路。不过这样的电路有些怪异,既然有电流源了为什么还这么镜像呢?

网友:
一个电流负反馈,用于稳定输出电流管的栅极电压

网友:
我也觉得需要。 要不然Cascode点电压上不去。
其实STARTUP在Cascode管子的drain和gate间加个diode就行了。

网友(2013-06-21):
回复 网友D: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简并点是当各支路电流为0是吗?那么是不是说最左边支路的电流源不是理想电流源,而是说,电路处在简并点时最左边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我觉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个电路是串联-串联反馈,相对于其他的反馈形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