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实时显示”低频信号!

楼主(2009-06-04):
我一直使用模拟示波器观察一种低频信号变化,0~20HZ的连续信号,对“实时”要求很严!由于数字机能够储存波形很想采用,最近用了人家2个国产牌子25M液晶屏的数字机试了试,不太理想!一个有大约半秒的延迟,另一个大约0.2秒的延迟,还用了虚拟的试了试就更糟了!1秒以上!
    虽然听说数字示波器存在着不能“实时显示”问题,但由于这方面我们是门外汉,就糊涂了:怎么这么低频的信号还反应迟钝?还是我们不会使用不会调节的原因?

    所以,我有几个最大的疑问:数字示波器的哪些性能指标会影响“实时”?哪一个最大?现有的调节装置(包括按钮等)有没有?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数字示波器才能符合我所讲上述要求?
    还请诸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模拟示波器的原理是把输入信号经过调理电路直接驱动显示的电子束,所以波形和实际信号基本是实时的。而数字示波器是把输入信号经过模数转换,然后经过cpu处理后再送显示,这其中AD转换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很短,可忽略不计,但是在采样速度比较高的时候,一般是把转换结果先存入缓存,到一屏后再传给CPU,这个时间和采样率有关系,从us到ms级不等,CPU处理这些数据,也就是把采样结果变成可以显示的图形需要一定时间,而把这些结果在LCD上显示出来也需要一定时间,这个是毫秒级的,所以延时几十毫秒,甚至几百毫秒是必然的。
另外,我不清楚你说的实时是怎样测得的,你眼看到的和实际信号的延时是怎么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