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随机数发生器啊?

楼主(2009-06-04):
谁做过随机数发生器,需要做到频率达到1GHz的随机数发生器?谁做过可否共享或者一起讨论一下啊?

网友:
我做过  原理很简单 就是LFSR
但是1G 就比较难  数字电路做到1GHZ, 除非FULL CUSTOMER, 如果用synthesis, 90n也许可以吧

网友:
物理噪音源(模拟)+采样+扩散算法

楼主:
楼上的,有实际做过的么?有没有经典资料可以借鉴一下啊

网友:
eetop eetop

用混沌算法 、 电路实现

楼主:
用混沌算法,可以达到1GHz随机数输出么?

网友:
低速并行产生,高速串行输出

网友:
是产生二进制伪随机序列?

网友:
白噪声是不是也是这么产生的?

网友:
是伪随机还是随机?
伪随机的话LFSR

网友(2010-06-08):
LFSR很容易破解

网友:
LFSR是伪随机的,
其实以前遇到一个设计,既然你要随机的,那么我干脆产生一个跨clock domain的design,那么你根本不能预期你抓到的是什么值。。。。。概念是这样

网友(2018-09-25):
我也想找呢

网友:
用并行多个LFSR产生数据源,可以用不同的clk进行驱动。
然后用1Ghz的clk采样源数据,利用源数据到clk之间的亚稳态产生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