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ter0.35u LVS

楼主(2009-06-04):
可以做DRC了 但是LVS还是不可以做 搞不明白SOURCE文件的作用 和那个是LVS RULE 希望做过的好心人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2009-09-01):
你用的是diva?dracula?还是calibre?

网友(2011-07-01):
source 文件是设定环境变量的,其实自己把他的include文件用绝对路径就行,用它的source很反感。当你有几个lvs rule file同时存在时,感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