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帮忙解决IOPAD的排序问题!

楼主(2009-06-05):
小弟我在用encouter布局导入文件之前,手动在综合后的网表时加了IOPAD,另外在 *.io 文件时写好了排序IOPAD的程序。其它要的文件都有。然后一一导入后,结果, IOPAD的排序与*io文件里的要求不一样,而且Terminal里警告我写的*io文件被忽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下面是我的IO文件里的一部分程序:
          pad:io1         S
          pad:io2         S
          ...
          pad:io6         E
          pad:io7         E
          ...
          pad:io10       N
          pad:io11       N
          ...
          pad:io15       W
          pad:io16       W
          ...
          pad:corner1       SW
          pad:corner2       SE
          pad:corner3       NW
          pad:corner4       NE

        下面是出现在警告:
         warn:ignored IO file "chip.io"  line 4:  pad:io1         S
         warn:ignored IO file "chip.io"  line 4:  pad:io2         S
         .....
         warn:ignored IO file "chip.io"  line 4:  pad: corner1     NE

        另外,请教下,往综合后的网表里加IOPAD ,RAM等宏模块除了手动加外还有其它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希望下面的解答对你有点帮助:

1. 检查下语义,记得好像‘pad’要这样写的‘Pad’
2. io file里的pad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即N和S部分的pad,会根据io file里写的顺序,从左到右排,而E和W部分是从下往上排的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对!"pad"要写成"Pad"!

网友(2011-12-16):
弱弱的问一句:1)在实际的IO约束文件里,诸如io1,io2,...这些名字要使用core文件的port的名字代替吗?
                    2)如果我用到的pad的数量不用那么多,需要空闲一些,这些空闲的pad该如何约束?

网友:
如果你想在网表中体现的话,我记得格式是:

PADCELLNAME    PADNAME (连接情况);

PADCELLNAME到foundary提供的IO的library中找,PADNAME就是你自己定义的名字,括号中的是描述PAD和core的连接情况。

如果空的dummyPAD,只要在网表中写上,连接情况为空就好了。

io file的话就按照2#的做

网友:
你可以先随便做个floorplan,然后saveiofile 出来看格式就知道了,
顺序见#2 ,

一般所有IP 都是在dc综合的时候一起compile的,
比如你的ram, io lib都是应该在rtl 例化的 而不是 gate level人工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