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上升沿检测,下降沿检测,边沿检测

楼主(2009-06-05):
//上升沿检测,要求信号保持时间至少一个时钟周期
module rising_edge_check(clock, signal, rising_flag);
    input clock;
    input signal;//input signal
    output rising_flag;//rising edge flag
reg [2:0] temp=3'b000;
always @(posedge clock)
  temp<={temp[1:0],signal};
assign rising_flag=(temp[1:0]==2'b01)?1'b1:1'b0;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test_rising_edge_check_v;
// Inputs
reg clock;
reg signal;
// Outputs
wire rising_flag;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rising_edge_check uut (
  .clock(clock),
  .signal(signal),
  .rising_flag(rising_flag)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ock = 0;
  signal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signal=1;
  #500;
  signal=0;
  #500;
  signal=1;
  #200;
  signal=0;
  #100;
  signal=1;
  #300;
  signal=0;
end
   always #100 clock=~clock   ;
endmodule
//下降沿检测,要求信号保持时间至少一个时钟周期
module falling_edge_check(clock, signal, falling_flag);
    input clock;
    input signal;
    output falling_flag;
reg [2:0] temp=3'b111;
always @(posedge clock)
  temp<={temp[1:0],signal};
assign falling_flag=(temp[1:0]==2'b10)?1'b1:1'b0;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test_falling_edge_check_v;
// Inputs
reg clock;
reg signal;
// Outputs
wire falling_flag;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falling_edge_check uut (
  .clock(clock),
  .signal(signal),
  .falling_flag(falling_flag)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ock = 0;
  signal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signal=1;
  #500;
  signal=0;
  #500;
  signal=1;
  #200;
  signal=0;
  #100;
  signal=1;
  #300;
  signal=0;
end
   always #100 clock=~clock   ;
endmodule

网友(2010-07-05):
how can you implement it without a clk signal,
From my point of view, your code is more like a sequence detector (0->1) without clk, which is not correct, and also not synthesizable.

网友:
和楼上的同问,若是不使用时钟,怎么检测呢?

网友(2010-09-18):
二楼的问错了吧?如果没有时钟,怎么检测信号的上升沿?如果信号不是时钟的话,只能采取延迟逻辑了,但不能进行这种设计,至少数字逻辑上不允许这种设计(定制的特定工艺的IP除外)。
上述的电路实际上是可综合的,不过缺少了复位的话,会给综合、DFT等带来问题。如果带上复位信号就比较完善了。

网友:
小兄弟们,思想是正确的,代码质量还有待提高哦,呵呵

网友(2010-10-18):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