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总是出错

楼主(2009-06-05):
# vsim gate_work.counter_vlg_tst
# ** 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
看这错误提示似乎是破解不成功

网友:
Did you see that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If your modelsim installed in windows OS, you should add "LM_LICENSE_FILE" in your sourch path for modelsim license.

网友:
License没有或者出错,网上搜以下相应版本的生成工具就好,然后把license的路径加在win的环境变量里面,如果是Linux那么加在.bashrc或者.cshrc里面就好了

网友(2011-01-03):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置了之后还是报错,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