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理图

楼主(2009-06-05):
放大倍数好理解,主要是反馈电阻和电容,如图中得10PF、200欧、6.19K欧怎么来得?
比较菜,希望得到您得讲解

网友:
to 1

你把这个帖放在模拟IC论坛上应该会好点。
图中既然是反馈,那肯定得求传递函数,电阻电容的选取,肯定是兼顾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响应。
建议LZ1:断开反馈环,先分析环路相位预度 2:求输入输出传递函数,分析系统动态响应

网友:
for matching at given bandwidth

网友(2009-07-09):
6.19K电阻是深度反馈通路.

6.19K是欧美阻值系列.

网友:
这个广告越来越烦人,都要影响正常浏览网页了,站主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两个元件正如该层所言,为给定带宽内得到良好匹配而设。与变量器一起构成一个输入阻抗匹配网络。

网友(2009-09-23):
反馈电路貌似比较难啊

楼主(2011-02-19):
感觉不清楚

网友(2011-04-16):
10pf 200R应该是用来相位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