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AC的转换速率与信号输出带宽关系

楼主(2009-06-05):
如题,DAC输出的模拟信号带宽与输入的数据速率有什么联系吗,还是完全没有联系,应该如何确定这个模拟信号的带宽呢
哪位高人帮小弟指点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2013-01-14):
根据Nyquist定理,转换速率至少是带宽的两倍关系
转换速率高点,模拟信号会好点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根据Nyquist定理,转换速率至少是带宽的两倍关系
转换速率高点,模拟信号会好点 ...

学习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