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

楼主(2009-06-06):
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

module muxtwo(out,a,b,s1);
input a,b,s1;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s1 or a or b)
    if(!s1) out=a;
    else out=b;
endmodule
我刚学FPGA写了一个二选一的选择器,仿真出来结果不对啊,是不是因为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问题下面有图,那位牛人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试试把if变成case,仿真出来是正确的

网友:
How about this : change = to =>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有延时,而且都是延时10ns才有输出,而且毛刺依然有,是什么原因呢,是仿真的设置吗

网友:
有延时很正常啊,有毛刺也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