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synopsys vcs-mx,启动vcs总是报 Illegal option -h(已解决)

楼主(2009-06-06):
哪位大侠解决过这个问题

楼主:
搞定了
修改ubuntu 上的/bin/sh
在ubuntu上,/bin/sh默认是链接到/bin/dash的,当你从源代码编译软件的时候,dash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至少我遇到过 类似问题,因此,我把/bin/sh的连接改为了/bin/bash
如果你使用的就是6.10,那么应该这样做:

rm -f /bin/sh

ln -s /bin/bash /bin/sh

就可以用vcs了.vde也可以启动了

网友(2010-07-07):
rm -f /bin/sh

ln -s /bin/bash /bin/sh
请问这样行吗? 能link上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1-09-21):
多谢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

网友(2012-06-12):
greatly thanks!
I just suffer this problem.

网友(2012-10-21):
谢谢啊!受教了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发一下vcs-mx软件给我啊? 邮箱  lijun0730@126.com 。真的很感谢了,拜托。网上下载的有数据丢失。

网友(2014-10-14):
VCS_MX和VCS启动方式一样么??

网友(2014-11-23):
非常實用
感謝

网友(2015-12-12):
根本不行,会出现/bin/sh: 解释器错误: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网友(2017-04-01):
启动vcs总是报 Illegal option -h
解决办法:
修改ubuntu 上的/bin/sh
在ubuntu上,/bin/sh默认是链接到/bin/dash的,当你从源代码编译软件的时候,dash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至少我遇到过 类似问题,因此,我把/bin/sh的连接改为了/bin/bash
应该这样做:

rm -f /bin/sh

ln -s /bin/bash /b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