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C16F877 对血氧模块数据的截取

楼主(2009-06-06):
请问如何用 PIC16F877 以 PIC Basic Pro 语言对血氧模块的数据进行截取?
我只需要截取脉率和血氧饱和度的数据,可是对如何编写程序却是毫无头绪。恳请大家帮忙。谢谢。

血氧模块的数据格式如下:

1. 串口通讯设置:
数据格式:
无校验

波特率:4800baud

2. 模块向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发送数据:5字节格式,每秒钟60个包,第7位为同步位。

字节

数据意义

1

03

信号强度(08),表示脉搏搏动的强度

4

1
=搜索时间太长,0=OK

5

1
=血氧饱和度下降,0=OK

6

1
=脉搏声音指示

7

同步位,为1

2

06

体积描记图(表示脉搏波形)

7

同步位,为0

3

03

棒图(表示脉搏跳动情况)

4

1
=探头有错误,0=OK

5

1
=搜索脉搏,0=OK

6

脉率第7

7

同步位,为0

4

06

脉率(6)

7

同步位,为0

5

06

血氧饱和度

7

同步位,为0

楼主:
对不起,格式调得不好,重新贴上。

1.串口通讯设置
无校验
波特率: 4800 baud

2.模块向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发送数据:5字节格式,每秒钟60个包,第7位为同步位

字节
数据意义
1 0-3 信号强度(08),表示脉搏搏动的强度
4 1=搜索时间太长,0=OK
5 1=血氧饱和度下降,0=OK
6 1=脉搏声音指示
7 同步位,为1
2 0-6 体积描记图(表示脉搏波形)
7 同步位,为0
3 0-3 棒图(表示脉搏跳动情况)
4 1=探头有错误,0=OK
5 1=搜索脉搏,0=OK
6 脉率第7
7 同步位,为0
4 0-6脉率(6)
7 同步位,为0
5 0-6 血氧饱和度
7 同步位,为0

网友:
需要一个主程序:单片机配置、主循环、控制操作等
一个串口读写程序:标准串口格式,控制数据传输率
一个数据读写程序:数据包读写操作

网友:
看啊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