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引用AHB总线的复位与时钟信号?

楼主(2009-06-06):
小弟在作毕设,研究内容是将DSP模型整合到SoC Designer上。

用SoC Designer创建了元件,声明了一个AHB从机的输入口与一个SignalMaster输出口。

现在的问题是DSP模型需要时钟与复位信号,不知道能否直接用AHB总线上的时钟与复位信号?

如果不行,估计要再加两个SignalSlave输入,但如何读取这两个端口的值?

先谢过!!!

网友(2009-08-05):
你的从机信号怎么处理的突发传输的啊

网友:
..............

****

服装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