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怎么改

楼主(2009-06-07):
pspi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两个不能共存,怎么改啊,急切,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用分号;隔开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我试过了,还是不行的。我先装的pspice,后来再装的midesim se 6.0,之后的只能运行modelsim了 ,不管环境变量名怎么改,pspice仍然打不开也没有什么提示。重装之后,会提示lisence文件找不到。这到底是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