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ICE MOS参数中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07):
M1 D G S B L= W= m=

请问m=是什么意思?

网友:
并联的意思

网友:
假如W=300um, 版图会怎么画呢, 想想看

网友:
m个MOS管并联在一起,若每个管子的电流为I1, then the total current is I=m*I1

网友:
The number of ""fingers

网友:
The number of ""fingers 就是并联的意思

网友(2010-06-19):
就是插指

网友(2010-11-08):
终于知道我想知道的了 谢谢

网友:
并联的意思如果这个mos的W/L=20  m=4,那么它就等效于4个W/L=5的管子并联而成的

网友(2011-04-02):
受教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m指finger的数量。等效为W*M的宽。

网友:
na ru ho do

网友(2012-06-17):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如果同样对于一个BJT来说,并联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
bjt的还是M,手册里有写 多看手册

网友:
"M" stands for multiplicity or multiplification factor
M = 1 <- default
M = 2 <- (two of such device in with all its nodes connected together; in other words, two of such device in parallel)
M = 3 <- (three of such device in parallel)
M = 4 ..., and so forth

网友(2014-12-18):
number of fingers 和multiplier哪个是mos管并联的意思???

网友(2015-02-04):
晶体管并联的个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