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compiler 2007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9-06-07):
ic compiler 2007的启动问题                                                                                                    命令后出现错误:
Fatal: Galaxy-Common+Galaxy-ICC is not enabled. (DCSH-1)
Exit IC Compiler!

是什么原因呢?
licen——se中有这两个的Galaxy-Common  Galaxy-ICC

网友:
应该还是License问题,旧的license不支持了,你要弄个新的license;
我以前碰到的是dc有这样的问题,换了license就好了

楼主:
xiexie,等有空了实施看,
新的synopsys。src不好找啊

网友(2017-12-07):
Can one point me to new lices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