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atlab帮助分析电路的零极点?

楼主(2009-06-07):
比如电路中有好几个开关管(比较大)的寄生电容,而且有几个零极点对,怎么样用matlab帮助分析零极点分别是什么频率上?
thx!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直接用电路分析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2011-11-05):
关键还是分析电路吧,我觉得matlab只是可以省了你解方程的时间。自己弄出模型,列出方程,让matlab解就行了。

网友(2013-11-10):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没看懂 直接分析就好了 建模看S域零极点分布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