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转电压的!

楼主(2009-06-08):
最近发现电路这一块接触的越多,一些基本的东西反而先不通了。一个电流转电压的很弱的问题:

一般把电流源转电压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典型的放大器电流转电压电路”或“几个电阻串联,一头接电流源,一头接地,取几个电阻中间部分的电压”,但是,为什么不能只用一个电阻,一头接地,一头接电流源,根据欧姆定律,电流留过电阻到地(0V),那接电流的那一段不就是电压吗?

呵呵,貌似很弱的问题,请解答。

楼主:
呵呵

以为是有人解答了,白高兴一场,顶我也谢谢啦,呵呵

网友:
可以的呀.

楼主:
回答的这都是什么啊

呵呵,有正经回答的吗?

网友:
是的,接电流源的一端,就是转换后得到的电压值。。。。。。

楼主:
谢谢先

那光敏二极管出来的电流为什么要接放大器转成电压呢,直接接电阻转电压不行吗?

网友:
光敏二级管的电流较小,所以大部分还要接个电流放大。电流转换电压也可以直接接电阻啊。

楼主:
这样啊,我以前用过电阻直接把光敏二极管的电流转成电压,然后再用放大器同向比例放大电压。但让老师说了一顿,呵呵。说是:光敏二极管出来的电流不能直接用电阻转电压,要用放大器转成电压。感觉这个问题很菜,所以一直没再敢问过老师,呵呵。

楼主:
一起学习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
那要是后端还有负载,直接转化过来的电压值还准吗?

楼主: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输出阻抗很小(相对于负载电阻)的话可以直接接电阻转为电压输出。否则就要采用运放进行转换。

楼主:
怎么叫输出阻抗很小啊,呵呵

网友(2009-07-17):
应用场合不同,关注点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电流源信号的强弱和大小,假如电流源信号在mA级,4-20mA在要求不高场合,可直接用电阻取样.

假如电流源信号在微安,皮安级,电阻取样出来的信号可能会被噪声淹没,必须用云放调理,而且选用的运放也要根据信号的性质.
电流源信号电阻取样还有一个容易疏忽的问题,实际使用的电流源信号动态范围受制于电源,因此,最大信号电流电阻取样电压应在动态范围内.

楼主(2009-11-19):
谢谢LS,学着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流源相对于你的应用来说比较理想的话是可以直接通过电阻来转换的,但如果相对于应用情况偏离理想电流源较多,则不能这样用

网友:
光敏二极管用了一个反相电压驱动,如果直接用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则光敏二极管的参考端电压将随输出电流发生变化,而光敏二极管的输出电流跟他两端电压是相关的,所以如果直接用将影响检测精度,而用放大器是应用了运放较好的虚短路效应,这样光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就基本保持不变了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在放大光敏二极管信号时,要根据精度和速度的要求不同来选择电压工作模式还是电流工作模式

网友:
楼主是想将电流源变成电压源吗?电流源和电阻串联不能等效电压源。电流源和电阻并联等效电压源和电阻串联。

网友(2010-06-01):
光敏二极管的端电压不受控了

网友:
这可能由于光敏电流属于带向量的

网友(2010-08-31):
电压转电流、电流转电压、电压转电压、电流转电流
资料:http://www.sun-yuan.com.cn
联系人:邓小英
15815534689
QQ:343008139

网友:
感觉就一个dx回答到了问题的点子上:由传感器的内阻决定的。如果是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这样电流都流过外接的负载。这时用一个电阻做负载就可以取出电压。并且转换效率与负载电阻的大小没关系。直接增加阻值就可放大到想要的电压。
可惜世上没有恒流源。任何电流型的传感器都有有限的内阻。这时直接用电阻做负载,一部分电流就消耗到了内阻上。内阻越小,外接负载越大,这种损耗就越大。用TIA之类的跨导放大器就可避免此类问题。电流型的反馈(输入是shunt类型)提供了很小的输入阻抗,所以传感器来的电流主要流入放大器。从而提供高效的I-V转换

网友:
问的好。我想,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对实际器件和相互关联的系统了解不够,所以,去了解一下涉及到的器件的性能(VI特性),对系统做个分析,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网友:
运放直流工作点设计的问题,一个运放直接接地不好,实际应用中是不会这样用的!

网友:
通常传感器的内阻很大电流很微弱,不能直接接电阻等无源器件。
需要使用放大器将内阻降低才能内阻便于使用。

网友(2011-02-09):
回复 网友B:

    还是斑竹的答复比较喜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输出电压要求有驱动能力,最好用放大器

网友(2011-04-28):
谢谢斑竹的分析,挺有道理!

网友:
同9楼,光敏出来的电流很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