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眼图问题

楼主(2009-06-08):
本人设计USB高速驱动(HS Driver),芯片回来封装测试,发现眼图张的不是很开,请教高手不吝赐教,提出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高速驱动是driver吗?hs or fs or ls ?你的驱动应该有输出幅度的调节能力吧?有没有做pre-emp?driver阻抗做的怎么样?接收端的阻抗也要调好。

网友:
加带通放大近来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高速驱动是driver吗?hs or fs or ls ?你的驱动应该有输出幅度的调节能力吧?有没有做pre-emp?driver阻抗做的怎么样?接收端的阻抗也要调好。

***********************************************************************************************
对的,高速驱动就是HS Driver,我的驱动具有输出幅度调节能力,是外接电阻调节17.78mA电流大小,但是我发现对眼图改善不大,只对幅度影响较大。
我没有做pre-amp。高速数据进来就作用在开关管栅极上。弱问:pre-amp的作用何在?
Driver的阻抗没有问题,低频信号可以达到+-400mV的幅度,

谢谢fogworld!!

网友:
引用 楼主:

***********************************************************************************************
对的,高速驱动就是HS Driver,我的驱动具有输出幅度调节能力,是外接电阻调节17.78mA电流大小,但是我发 ...

同问"pre-amp"的Gain是不是不需要很大的?

网友(2018-05-24):
term做的不准,有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