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encde开发环境下,用chartered.18工艺可以设计工作频率为8GHz的VCO吗?

楼主(2009-06-08):
本人近日试图用chartered.18工艺在cadence环境下设计工作频率为8.5GHz的VCO。使用的是chrt18base库里的RF管。由于觉得.18工艺提供的电感普遍偏大(最小是0.34nH),便索性用三个电感并联起来(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电容用的1pF。可是屡仿屡败,管子宽度都快调到1m米了,实在受不了了。我怀疑是不是管子特征频率到不了8GHz?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管子宽度小点好吧. 另外,电感并起来得加互感.

楼主:
主要是不起振,所以才把宽度调上去的,其实我也觉得离谱了。我仿出的最大频率只有3GHz左右,而且波形失真严重。在ADS中用台积电的工艺倒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轻松上8GHz,管子也只有100多微米,波形也凑合(频谱比较纯)。但是实验室是用Chartered工艺流片的,所以才转用cadence,结果郁闷得要死。不知道是不是chartered.18工艺自身限制的问题。

网友:
你仔细查查吧,
肯定哪里有错。
12G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