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帮忙对下图分析一下

楼主(2009-06-08):
放大倍数好理解,主要是反馈电阻和电容,如图中得10PF、200欧、6.19K欧怎么来得?1.6Pf电容有什么用??
比较菜,希望得到您得讲解

网友A:
10pf电容,200 o 电阻是提供偏置的。一般来说,电容和电阻串联对某个电位来接,对于DC,电容阻抗无穷大,没有电流,电阻两端电位由变压器计算出来;对于AC,电容阻抗于频率相关。
6.19K电阻图上说的很明白,是做输入匹配用的。输入偏置的地方有对地的阻抗。
1.6pf电容和电阻组成滤波器,值是由频率特性定的。

其实6.19这个电阻组成了一个大环,这个电路有个最简单的算法

(Po-Vin)/6.19e3=Vin/(200+1/(f*10e-12)),可以得到最后的增益。
几个电容起到滤波作用,增益再分配,让运放工作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f电容,200 o 电阻是提供偏置的。一般来说,电容和电阻串联对某个电位来接,对于DC,电容阻抗无穷大,没有电流,电阻两端电位由变压器计算出来;对于AC,电容阻抗于频率相关。
6.19K电阻图上说的很明白,是做输入 ...

-------------------------------------------------------------
大侠:还有疑问,图中说的是30M时候有60倍增益,不包括变压器,后面应该有30倍:
1、电容阻抗需要加上2*Pi吧?
2、(Po-Vin)/6.19e3=Vin/(200+1/(2*Pi*f*10e-12)),如果代入30Mhz,增益也只有9.5倍
3、619K 匹配哪个?
4、1.6PF组成滤波,1/RC好像算出来挺大的
5、高手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lujutian@sohu.com

楼主:
好心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