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dcfifo时遇到reset后不稳定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6-09):
问题是这样的 使用异步fifo来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中传数据,但是在对整体使用reset信号后(由软件写入的复位)会出现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1. 不稳的具体现象?
2.总体复位影响哪些信号?
3.复位是异步?

楼主:
1.我是使用从fpga的输出fifo(异步,两个时钟的fifo)读数来计算速度的。计算同一个东西,速度会有很大的差别,并且总量上会有差别。
2.复位信号是由软件写入,作为全局复位
3.复位是异步信号

再想问的是:dcfifo的满和空信号的使用有没有什么技巧? 我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可能由读和写满空信号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我QQ是260788651 欢迎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2个时钟的相位关系是随机的么?
复位后哪个时钟先对FIFO操作?

网友:
全局复位?就是说整个FPGA复位,是吗?那么2个时钟在复位后是啥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