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有关au1250的ddr2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6-09):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做一个au1250的视频处理任务,但是硬件调试卡壳了。. 由于au1250的开发板是将两个ddr控制器都使用了并且采用的分别是64*2的ddr2的内存芯片,一共128mB*2=256,但是我们采用的硬件电路采用了一个ddr控制器的64*2,而且bank数和row,col和开发板一样,修改了ddr的设置以后串口有输出,并且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存范围是0x0000000-0x0800000,但是每次都会报一个tlb的错误,说是访问的虚拟内存是0xfbffffff之类的没有映射的内存,检查了tlb和cache的初始化都正常,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ddr2配置为32位400mhz
相关配置如下:
ddr2:
#define MEM_SDMODE0_DDR2
0x01272224
#define MEM_SDMODE1_DDR2
0x00000000
#define MEM_SDADDR0_DDR2
0x231003F0
#define MEM_SDADDR1_DDR2
0x00000000
#define MEM_SDCONFIGA_DDR2
0x1140060A
#define MEM_SDCONFIGB_DDR2
0xA002000C
#define MEM_MR0_DDR2
0x00000432
#define MEM_MR1_DDR2
0x40000440
#define MEM_MR2_DDR2
0x80000000
#define MEM_MR3_DDR2
0xC0000000
希望各位大哥能给点意见。。。谢谢了

楼主:
错误提示及打印信息

System flash phys base =      0x1e000000
System flash size =           0x01c00000
Monitor flash phys base =     0x1fc00000
Monitor flash size =          0x003c0000
Env. flash phys base =        0x1ffc0000
Env. flash size =             0x00040000

SDRAM phys base =             0x00000000
SDRAM size =                  0x08000000

First free SDRAM address =    0x80090620
Stack size =                  0x5000 bytes
Application stack size =      0x5000 bytes
ICACHE size =                 16384 bytes
ICACHE line size =            32 bytes
ICACHE associativity =        4-way
DCACHE size =                 16384 bytes
DCACHE line size =            32 bytes
DCACHE associativity =        4-way
TLB entries =                 32
in
reg_esr is 0x8003f47c
reg_esr ->hander is 0x00000000
defualt_handing is 1
excep_return_flag is 0
1564
hander

* Exception : TLB (load or instruction fetch) *

CAUSE    = 0x00808008  STATUS   = 0x00000003
EPC      = 0x8001be20  ERROREPC = 0x04000000
BADVADDR = 0xfbffffff

$ 0(zr):0x00000000  $ 8(t0):0x8008b19c  $16(s0):0x80040eac  $24(t8):0x9fc10428
$ 1(at):0x8007a7d0  $ 9(t1):0x00000000  $17(s1):0x00000000  $25(t9):0xbfc10ca0
$ 2(v0):0xffffffff  $10(t2):0xffffffff  $18(s2):0x00000000  $26(k0):0x00000000
$ 3(v1):0x00000062  $11(t3):0x800222ec  $19(s3):0x80038ef0  $27(k1):0x00000000
$ 4(a0):0xfbffffff  $12(t4):0x00000022  $20(s4):0x113c338a  $28(gp):0x80047420
$ 5(a1):0x80038ef0  $13(t5):0x00000000  $21(s5):0x8ad1dc8a  $29(sp):0x8008b170
$ 6(a2):0x00000061  $14(t6):0x0000000f  $22(s6):0xde3d3988  $30(s8):0x510042c1
$ 7(a3):0x00000062  $15(t7):0x00000000  $23(s7):0x818ac480  $31(ra):0x8000f770

网友(2009-09-01):
反编译yamon,查找EPC      = 0x8001be20
的代码。
问题出在这里。看看这里在做什么。

另:
#define MEM_SDCONFIGA_DDR2
0x1140060A

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该设为0x31400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