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压问题请教大人

楼主(2009-06-09):
如题,我想问下,如果DC-DC升压问题,功率在几瓦以内,除了开关电源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子阿

网友:
个人认为boost应该是最简单的电路了--还是SMPS

楼主:
哦,谢了 ,作电源对模拟电路要非常的的明白阿

网友:
对电源,有是看见很简单,但是就调不出来,那真的叫痛苦啊

网友:
几瓦,还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直流升压,其实除了开关电源,几乎别无他法。如果不喜欢电感,倒是可以采用inductorless的开关电源,这样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小很多。

网友:
楼主,inducterless 什么意思呢,可以解释下吗?感激!

网友:
抱歉,我可能用了一个不常用的词语。我的意思是Switched capacitor, 就是甩电容的那种。

比如,

http://www.linear.com/pc/viewCategory.jsp?navId=H0,C1,C1003,C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