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6-09):
1. 如图中的电路 当Rc是2K欧姆时 RL电压是 200多mv, 当把Rc改为5K 欧姆时,RL电压急剧下降为20多mv?
    这是为什么呢?

2. 接上问,把Rc改为5K欧姆,同时加大 VCC 和 Re 时,RL电压又可以回到 180多mv?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小弟愚笨,拜请高手, 感激不尽

网友:
三极管饱和了

楼主:
咋就突然饱和了  只是改了2K 电阻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说说是咋回事

网友:
RC  上分压大了啦!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

接楼上的  RC分压大了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小 于是 基极与集电极的压差为正值 集电结正偏,发射极也正偏,

感觉这好像不是三极管饱和,IB = IC + IE , 所以IC的电流急剧减小为 基极电流的一部分,失去了放大作用。

正常放大的时候 集电极是反偏的 B,C的压差为负值。

网友:
楼上的,两个结正偏就是饱和了
可我没看懂,
Rl和放大电路不是被电容隔直了?
直流点怎么建立的?
请教

楼主:
Rb1 和 Rb2  分压不就有直流点了么?

饱和不是说 IB电流再怎么增加 电流IC都不变么,可现在不是还没“饱和”呢么?

网友:
终于弄明白了

接楼上的  RC分压大了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小 于是 基极与集电极的压差为正值 集电结正偏,发射极也正偏,

感觉这好像不是三极管饱和,IB = IC + IE , 所以IC的电流急剧减小为 基极电流的一部分,失去了放大作用。

正常放大的时候 集电极是反偏的 B,C的压差为负值。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