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电路cadence assura RCX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用cadence做到assura  RCX,出现下面情况,请大侠指点。用的是台积电的库
运行RCX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然后点开路径选择,运行后是如下对话框: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这么说?
请问上面提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么?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2009-10-13):
这不是cadence 的问题。觉得error 的原因在于你的model library 和 technology file 不一致 (inconsistent)。如果用foundry提供的model library 和technology file, 在用assura 做 parasitic extraction (rcx)一般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仔细查一下或者和TSMC 联系解决。

网友(2011-10-18):
傳信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