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ed HDL simulation

楼主(2009-06-09):
有谁知道在modelsim 下,如何进行mixed HDL 仿真.VHDL testbench. and  a couple of modules (IPs) in verilog.

楼主:
I got it. Use vgencomp to generate a component for VHDL.

网友:
先分别编译,然后run,其实我是用makefile在管理,一步到位
vcom 编译vhdl文件 vlog 编译verilog文件
然后用vsim就可以仿真了
图形界面把所有的文件加载进来。
大的工程一般很少使用图形界面,不利于文件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