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6-09):
菜鸟一个,遇到很多的问题,还望大家指导指导。
设计了一个全差分的ota,现在需要做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开始仿真时想试试基本功能能否完成,采用电阻代替了开关电容。请问仿真激励怎么加?在输入端加上相位差为180 的正弦信号吗?。那这样的或输出是负余弦信号吗?输出端是看vout+或者vout-,还是两个的差分输出(vout+ - vout-)?
还请指点一二! 。最好说清楚一点哈。

网友:
你都說對了,直接做吧

网友:
差模共模都看看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Vdd用的3.3v,Vcm选的1.65v。用这个全差分运放构成的积分器时,应该和这些参数没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吧。但是仿真的时候,输入的正弦波的直流电平变化的话,输出波形也有变化,交流幅值的影响也很大。只在有的情况下两个输出以及差分输出波形光滑,符合理论情况,其他的情况下,两个输出端的波形比较怪异。但是差分输出还比较正常。

所以想问一下,设置输入信号时,对其直流电平以及交流幅值都有要求?一般怎么加?还有能不能用阶跃响应来验证?
还望继续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2009-09-26):
I am thinking how to solve your problem

I am thinking :@  how to solve your proble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Vdd用的3.3v,Vcm选的1.65v。用这个全差分运放构成的积分器时,应该和这些参数没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吧。但是仿真的时候,输入的正弦波的直流电平 ...

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输入共模电压变化时,输出差模增益变化很大。但是如果单独对运放做输入共模电压的直流扫描,增益变化又很小。我感觉是输入直流共模电平转换的瞬间对运放产生了影响。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
持续关注

网友(2016-02-22):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10-19):
回复 网友B:

    Do you know the answer now?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输入共模电压变化时,输出差模增益变化很大。但是如果单独对运放做输入共模电 ...

你的输出共模电压会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Vdd用的3.3v,Vcm选的1.65v。用这个 ...

与共模电平关系很大。你要保证输出共模电平不随输入共模电平变化,所以共模反馈得设计好;还有,你要确定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仿真时输入共模电压一定要这范围内。

网友(2019-11-02):
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11-15):
出现同样问题 有大神会吗?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