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9-06-09):
有没有人做过二维电机,想请教下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
================================================
废品回收公司      广州废铁回收     大型游戏批发商

网友(2009-11-08):
没听说过二维控制,能解释一下,一起研究嘛

网友(2010-01-31):
是两轴控制吧

网友(2010-04-14):
没听过,是两轴控制还是双速电机呢?

网友(2010-05-28):
什么叫二维电机?曾听说过平面电机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3-01-17):
楼主说的应该是两个电机分别在不同的平面维度下控制吧。你具体是要做什么用?一般来说,控制电机不管几个维度都需要做到速度闭环和位置闭环,驱动器里面做到电流闭环。所以你需要的是一块控制板,要保证有足够的接口,这就需要你选择的控制芯片具有足够强大的运算速度和足够多的IO;你还需要两个位置传感器,例如光电编码器或者是旋转变压器;此外还需要电机的驱动器。同时,你对控制的带宽,精度有没有特殊要求,还有对电机的同步性有没有要求,如果有还需要解耦,那么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建立就会比较复杂。最好先用MATLAB仿真一下,得到比较满意的参数之后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