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tter测量方法

楼主(2009-06-10):
对Jitter的测量方法是利用相噪测量法还是用数字示波器测量?业界是否有相关的标准?

楼主:
示波器测量

Tektronix、Agilent、LeCroy等示波器厂商在倾力推行数字示波器用于抖动测量,但各个厂商对抖动的定义、分解方法等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
eetop

最近也正在烦恼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