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级OPA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9-06-10):
补偿电容C串联电阻R,加在OPA输出第一级与电源之间,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和经典的在第一级和第二级加补偿回路有什么不同?

另:有的电路补偿电容加在第一级输出与GND之间,又是为何?

我simulation过,以上两种情况的稳定性都不如经典的米勒补偿好。

OPA是两级结构:第一级是PMOS差分对输入的折叠式CASCODE结构;第二级是PMOS共源放大,电阻做负载。

楼主:
自己先顶!
大家多多关注

网友A:
不采用经典miller补偿,有可能是因为第二级的gain可能随负载变化比较大
甚至电阻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就没有gain了
从而可能存在稳定问题
补偿接电源或者接地,会影响对电源或者地的PSRR
看你更需要哪一个指标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补偿电容C串联电阻R。
如果只有米勒电容,电路会有右半边ZERO
加入串联电阻R后,能消掉右半边ZERO
若加大R,甚至可产生左半平面ZERO消除第二极点
更提升稳定度

第二个问题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采用经典miller补偿,有可能是因为第二级的gain可能随负载变化比较大
甚至电阻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就没有gain了
从而可能存在稳定问题
补偿接电源或者接地,会影响对电源或者地的PSRR
看你更需要哪一个指标了

高手啊

网友:
接电阻负载你还需要输出级

网友:
The effective comensation cap is larger with miller compensation method.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偿电容C串联电阻R,加在OPA输出第一级与电源之间,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和经典的在第一级和第二级加补偿回路有什么不同?

另:有的电路补偿电容加在第一级输出与GND之间,又是为何?

我simulation过,以上两 ...

1. 这是针对右半平面零点的措施,RAZAVI书上有;
2. 第二个问题最好能有图;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答复。
我又有另一个疑惑:两级OPA,输入接1V参考电压;第二级接电阻负载。从而得到一基准输出电流。
这样的话,两级之间要加补偿吗?
我在一电路上真看见,两级之间什么没有。

很疑惑,我也认为不合理。想听听其他意见

网友(2010-04-09):
不采用经典miller补偿,有可能是因为第二级的gain可能随负载变化比较大
甚至电阻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就没有gain了
从而可能存在稳定问题
补偿接电源或者接地,会影响对电源或者地的PSRR
看你更需要哪一个指标了
引用 网友A:

是轻载的时候没有gain吧

网友:
先把极零点与稳定性的关系搞懂,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2016-03-01):
回复 楼主:

那一回路的时间常数大,在哪一级加补偿电路,其目的是使电路有足够的相位裕度或幅值裕度,确保放大器具有可靠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