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Sigma 问题

楼主(2009-06-10):
最近设计2-nd order Delta-Sigma ADC,已经Hspice阶段,
但是最后FFT结果却不如预期,noise floor 很高,
原本behavior model 可达到130dB,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OPA gain = 70dB, OSR=2048, BW=50Hz)

FFT

FFT

网友:
fft的问题,连信号都没分辨出来

楼主:
Caosl你好:
请问为什么信号没分辨出来?
(我的输入信号是DC直流)

网友:
matlab sim 和 hspice 得fft points 是一样么?
matlab sim 有加上opamp bandwidth 和 opamp gain 么?
hspice sim 结果试试用hanning window.

楼主:
vdslafe你好:matlab sim hspice fftpoints 一样,
matlab sim 有加上opamp bandwidth
opampgain
请问hannwindow会比较好吗?

请问charge injection 要如何解决?只要用non-overlap clock即可吗?

网友:
non-overlapp clockgen 不能解决charge injection
charge injection 可以用bottom plate sampling, 加dummy 和 differential 来处理

你得noise floor 其实是在-120dB 左右
还有可能是被hspice 得精度设置限制了

楼主:
vdslafe

请问hannwindow会比较好吗?

网友:
减小spectral leakage.
你要看这么低得noise floor。不用 window fft 是不行得

楼主:
vdslafe:

再问一问题,您说被hspice 精度设置限制了,
因为我有下.option accurate命令,
所以精度指点数fftpoints太少吗?

网友:
点数太少
建议输入交流信号,取hanning窗,做fft

楼主:
请问输入交流信号后,做fft
看到谐波(HD3)很大,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说明要不你给得信号太大了,modulator overload, 或者是你电路没设计好:)

楼主:
感谢vdslafe:

我的系数跟matlab系数一样,输入信号magnitude = 0.7*Vref
应该不会错。

但是我的架构是feed-forward,
second stage后的电容,大约是1/4倍的firststage电容,
是否会造成charge injectionclock feed-through现象?

网友:
看看你采样switch把。
把它换城理想得,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来eetop真是藏龙卧虎阿,正在学习中,收获不小。
继续观望

网友:
学习中,高手好多

网友:
obviously, noise shaping isn'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