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正确地把IOPAD加入DC综合的网表吗?

楼主(2009-06-10):
请问,用encounter布局布线时,导入文件之前,要向DC或DV生成的网表里加入IOPAD等。那么请问正确地把IOPAD加进去,加入后还要再次综合吗?我手动向网表里加IOPAD并导入encounter后,IOPAD 没有按*.io文件里的顺序排列。然后我就把加入了IOPAD的网表再次综合下之后,网表里并不出现前面手动加入的提供电源的IOPAD和充当四个角的corner,导入encounter后,提供电源的IOPAD和充当四个角的corner没有出现在core 的四周,而其它的IOPAD会按*.io文件里的顺序排列!
      请大家提供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设计中也定义电源,地端口,在pad例化时有连接关系的是不会被优化掉的, corner pad只能在综合后手动加入,不然在综合时对所有的pad设置don't touch属性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2009-09-30):
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
流程有问题,power pad和corner pad应该在APR工具里加,io PAD应该在DC之前加。

网友:
虽然有人说IOPAD可以在网表里添加,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在综合之前加,这样输入输出的时序才有保证嘛。
“power pad和corner pad应该在APR工具里加”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对呀,应该是在综合之前就加IOpad的呀,包括电源的也可以再综合之前加在RTL里面的

网友(2010-11-15):
不明白的是, I/O cell 和 PAD cell是两个不同的cell。怎么理解 ?

网友(2010-12-29):
encounter中怎么加power pad和Corner?

网友(2011-06-15):
I/O cell =I/O logic cell +PAD cell
I/O logic cell 包括驱动、ESD等单元
PAD cell 就一金属片

网友:
如果在综合的时候就加入IOPad的话,时钟树的root从哪里定义呢?

网友(2014-06-09):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2015-01-31):
现在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