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递函数波特图可以测试出来吗?

楼主(2009-06-10):
就是芯片出来了,想看波特图(看到论文里有DC-DC的传递函数波特图的测量结果)。是用什么仪器看呢?
先谢谢了!

网友:
本人正在work on this. 希望过几天就有结果。到时大家交流

网友:
可以的,使用頻譜分析儀!加入擾動信號,可以測出頻率響應

网友:
记得国半的网站有资料介绍如何测试的

网友:
恩,可以测的,我们就在用。

网友(2009-07-12):
早在若干年前就使用实验测试BODE图,作稳定的深度负反馈放大器的设计了。

网友:
如果有chinfer说的那个仪器,dynamic analyser的话,就最好了。否则,也可以逐点测量嘛。不是很累的。

也许楼主想问的是怎么打开这个环路?如果是这样,请大致描述一下dc-dc的结构。我们继续讨论。

网友(2009-08-17):
能说说具体的测试方法吗?

chinfer,能说说具体的测试方法吗?
我邮箱carlblack◎126.com,希望得到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你到泰克的示波器上搜索网络分析仪,然后找到对应的仪器user manual,就可以了。
这个仪器可以直接把bode图给扫出来,不用逐点看的。不过仪器很昂贵,大概一辆BMW的价格,一般的小公司是买不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芯片出来了,想看波特图(看到论文里有DC-DC的传递函数波特图的测量结果)。是用什么仪器看呢?先谢谢了!

DC-DC你就别想了,除了Ridly的官方网站上有类似的仪器,我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解决办法。(Ridly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何能测)
试想一下,如果想测量AC特性,系统要自己寻找一个静态工作点,可以使DC-DC的静态工作点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选用了PWM控制。
如果真的可以,那么Cadence也就可以解决在电路级仿AC的问题了。

网友:
跑题一下。。

Linear有个软件叫BodeCAD.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

"BodeCAD™ works together with LTspice IV to perform large signal AC analysis automatically and extracts the bode plot of the power system. "

如果这个想法可以用测试仪器实现,会挺有意思的。我猜想,它量的应该是local average的回路响应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芯片出来了,想看波特图(看到论文里有DC-DC的传递函数波特图的测量结果)。是用什么仪器看呢?先谢谢了!

Dr. Ridley's AP300 frequency response analyzer.
http://www.ridleyengineering.com/analyzer.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你就别想了,除了Ridly的官方网站上有类似的仪器,我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解决办法。(Ridly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何能测)试想一下,如果想测量AC特性,系统要自己寻找一个静态工作点,可以使DC-DC的静态工作点是 ...

还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巨贵!
参考R. Ridley, "Frequency Response Measurements for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Unitrode Power Supply Design Seminar, 1999-00 Serie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芯片出来了,想看波特图(看到论文里有DC-DC的传递函数波特图的测量结果)。是用什么仪器看呢?先谢谢了!

我个人为人没必要作这个分析,代价太高,从Load transient上去间接看吧!

网友(2009-09-22):
Dr. Ridley的公司就靠这个仪器发的,大多数公司都用的这个。
仿真工具可以用simplis,能直接仿开关电路的AC response

网友(2009-11-24):
网络矢量分析仪即可以扫描出基波的bode图

网友(2010-04-08):
买个国产的频谱分析仪,几万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