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如何建模?

楼主(2009-06-10):
请高手指导晶振如何建模,一般用什么建模,谢谢

网友:
LC模型。任何一个高频电路,RF教材,振荡器教材都有的。晶振厂家一般提供Cs(shunt cap) Cp(parallel cap),和Rs的最大值,并且Q值的范围也会提供。
这样根据fs,就能算出Ls。然后根据Q=Sqrt(Ls/Cs)/Rs来对比给定的Q的范围找到合适的Rs。
如果Datasheet上没有Q值,那么一般来说低频的晶振Q值为80000~120000;高频的Q就更高了。而低频的Rs一般来说20k~50k都是有可能的,高频(1M)以上,Rs就小的多了,可能是几十,甚至几个欧姆。Cs都是非常晓得大约1.5~5个fF,或者更小;Cp较大,可能有几个pF。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看你用什么频率的晶振,选定晶振频率后,可以查看厂家提供的参数,根据这些参数就可以建立晶振的LCR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