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语言的按键问题

楼主(2009-06-10):
我只有一个按键,想要用C语言实现,按键一下,调用一个子程序,连续按键两下,调用另一个子程序。
下面这个思路是不好用的:
if(Key)
{
   n++;
}
switch(n)
{
case 1:
case 2:
……
}
能帮忙介绍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实现吗?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
you should achieve it through interrupt routine.

网友:
你的想法就不行!按1下调用A程序,按2下调用B程序!
最起码你得是多长时间内2次按键才调用B程序吧,要不然A程序是必定调用的。

网友:
缺少判断这个按键响应时间的程序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第一,缺少去抖动程序
第二,无法控制按键的次数,n的只要有定义才可以控制按键的次数
例子:
         if(Key)
         {
            n++;
            if(n>10) n=0;   // n 是按键次数的记录变量需要做管制,最大可以按几次是要添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