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rc中输入jxrun.com出现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09-06-11):
同样一个服务器,同样的版图文件,师姐的drc就可以通过,而我做到最后一步,就是输入jxrun.com的时候会提示command not found
在网上搜了挺久都没有发现如何解决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比较一下你两的账号环境设置,command not found肯定是找不着了才报错的
你的问题可以再具体一点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