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virtuoso仿真amplifier的offset及CMRR PSRR

楼主(2009-06-11):
我做了一个amplifier,但不知道怎么仿这些参数,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我用的仿真工具是spectre,用这个可以做这些仿真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allen教材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第二版从249页开始有仿真这些参数的电路接法的,按照电路的接法再加激励仿真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网上搜搜运放性能仿真方法,应该也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2009-12-13):
monte carlo不怎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