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门级网表不加SDF文件,进行门仿会怎样?

楼主(2009-06-11):
如题,谢谢!

网友:
就是用器件库的的默认参数,没有线延时,
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SDC是标准延时文件,后仿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器件的延时和线延时

网友(2009-10-12):
如果是在综合后pr前用VCS导入综合生成的网表进行仿真(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估计一下功耗),这个时候出现sdf warning:IOPATH  A  B not found    这样的警告,请问这种警告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以check综合的正确性 <= 综合后pr前用VCS导入综合生成的网表进行功能仿真,
如果想比较准确地check功耗,可以考虑pr后仿真。

网友:
门级网表不加SDF其实看你的库了,一般的库还是有延迟的,主要是门延迟。没有线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