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带隙基准最终流片出来无法启动的吗?

楼主(2009-06-11):
我做了个电路,里面用了一个经典的带隙基准(现在无法附图),仿真都OK,启动电路也没问题。可是流片出来,带隙基准却没有启动。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问题出在哪里呢?是OFFSET问题、启动电路问题、相位裕度问题(我用了带电阻零点补偿的运放)?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呢?试了很多方法调整参数仿真,都仿不出来不启动的情况。除非把启动电路去掉。困惑ing!
另外,直接在带隙电压输出端测试会不会因为引入大的负载电容会使测试结果有问题呢?因为我做了电阻修调,在VREF处引出了测试PAD,可以直接测到VREF的电压。

网友:
上图吧,大家好分析点

网友:
为什么说没有启动呢?什么现象?

网友:
因为图,所以初步分析下:启动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在临界状态?只是仿真的时候每次都能通过?

网友:
corner 作了吗?

网友:
watch the gate votlage of all pmos current mirror transistors!

网友:
无法启动是不太可能,我以曾流过未加启动电路的带隙
但仍最这仍会自行启动.......

网友:
你测试下 你外加电压后  流入芯片内部电流多大?
和你仿真的值比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电路,里面用了一个经典的带隙基准(现在无法附图),仿真都OK,启动电路也没问题。可是流片出来,带隙基准却没有启动。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问题出在哪里呢?是OFFSET问题、启动电路问题、相位裕度问题 ...

你能确认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吗?
不知道你的电路里,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测试点,如果有的话,可以慢慢排查问题!

网友(2010-09-01):
用探针测试会引入寄生电容,如果基准测试点包含在反馈环路中就有可能会产生稳定性问题;
另外,可以在基准中加入一些offset来看是否能启动

网友(2011-01-10):
晕,看的我担心啊

网友:
仿真了蒙特卡洛?

网友(2012-12-17):
有没有带隙基准测试相关的资料给我说下哦?最近在做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给原理图看,才能知道啊

网友(2020-07-22):
我的带隙仿真的时候,不加启动电路都能启动,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