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xl

楼主(2009-06-11):
xl 里,可以通过电路图生成 layout ,单元和pin脚都能生成,能否实现根据电路图生成单元之间的金属布线呢?

网友(2009-08-17):
没有试过,不太喜欢用XL。太慢了.

网友:
也可以...只是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的,但是好像xl的布线工具不怎么强大

网友:
XL  可防止 design / Layout 不同步
他有属性线 防止 layout 弄错
并不是自动绕线  而是手动布局绕线
我们用好几年了

Is good function //

网友(2013-07-22):
回复 网友A:

    使用layout Xl时电路symbol的cell name 与model name不一致 ,即symbol与pcell不在同一个库,怎么能让symb0l指向pcell所在库?skill怎么写? 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