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 基准电压源的产生

楼主(2009-06-11):
答疑  基准电压源的产生

基准电压都是一个横流源串接一个三极管,然后呢三接管的BE级短接,这样就构成了 最简单的电路。

甚至  镜像电流  能隙电路里面都有  恒流源  作为研究的开始。

而这个恒流源 怎么来的呢?  如下图里的圈圈部分。

而我们常常 都是电源本身都是不稳定的,那有恒流源?

楼主:
都是先假定有个 恒流源,  那恒流源的电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
curret source ---> high ouput impedance
example: cascode current mirror....

楼主:
我还是没有看懂。能不能更通俗些?

楼主:
是不是横流源电路就是一个电阻很大的电路。就像差分电路的用来替换长尾电阻的晶体管?

网友:
恒流源也是带隙基准产生的PTAT电流
你看一个完整的带隙基准就明白了

楼主:
明天去更具 推荐的找找  学习一下。

网友:
恒流源也是带隙基准产生的,呵呵

网友:
拉扎维德书上就可以找到,与电源无关的恒流源!需要两个电流镜就行!这是不太精确的办法,精确就需要用到带隙基准了,根据设计需求自己选择

网友:
,,

恒流源也是带隙基准产生的,h

楼主:
l两个都是带隙的,就有启动的问题。 如何启动。太复杂了,不一定性能那个好。

网友:
貌似恒流源的偏置是靠运放的输出端来控制的啊?你们看看经典的带隙基准源的电路里的运放,输出端接的PMOS管的栅极,靠运放的负反馈来控制恒流源的。只不过运放的偏置需要另外的电路罢了,比如用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偏置电路就行

网友:
基本概念问题

网友(2011-04-01):
肯定啦!哥啊!

网友:
这个电流的值根本就不重要,随便一个电流源都可以,很多时候都是复用的

网友:
楼主回去看下书把,这么简单都不懂

网友:
由电流源产生基准电压,产生的基准电压又用来产生电流源,这貌似是个死循环。

那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计算机编程中怎么解决它:

如果给这个死循环设置一个初始值,这个递归算法就开始进行迭代,直到输入值x和回归值f(x)的差值小于A,迭代终止。

在电路中,这个死循环叫做——负反馈环路,这个初始值叫做——启动电路,差值A叫做——环路增益,得到的终值就是——静态工作点。